关于栈空间和堆空间的区别

楼主(2012-10-08):
(无正文)

网友A:
不管是stack还是heap
都是一块内存

栈空间的分配和释放由SP自动管理
局部变量放在栈空间
出变量作用域后SP自动调整
就相当于释放空间了

堆空间由用户负责分配和释放

网友B:
建议学一下用汇编编程,这样你就彻底理解了

网友C:
我谈谈我的理解,栈空间其实就是SP指向的一个地址空间,用于保存CPU寄存器和局部变量以及中间参数,主要特性是先入后出,并且这个入和出在用C语言编程的时候是编译时自动安排的,一般不会出现错误。

但是堆空间呢,你看一下51单片机的启动代码就知道了,其实就是一个给了头地址的一块区域,大小是指定的,头地址是知道的,且在刚开始的时候是空的,即编译器把这块内存保留了下来,不分配给其他变量。其实就相当于自己定义一个全局数组,以供使用。具体这个堆怎么用,就由用户自己安排了,安排的基准就是那个堆头地址和堆大小。

要想深入了解,可以看看UCOS-II的内存管理部分

网友D:
会使用就行了,很多概念性的问题都很难理解

网友E:
熟悉一下汇编,就都能理解了

网友F:
跟楼上各位先学习这两个概念的了,我在查查资料的看下

网友G:
栈上的空间,是自动回收的,虽然省事,但如果你不想让它自动回收,你就不能用栈来空间来创建对象,典型例子是你在一个函数内部创建一个对象,然后想把它的地址传给函数外层用,你就不能在栈上创建这个对象,因为当函数一结束,此对象就被销毁了,外面访问它会出错。
而堆的话由于是完全手工创建手工回收,再碰到delete之前这个对象是不会被销毁的,就可以随意传递。

网友H:
这个需要深刻理解一下汇编

网友I:
找本汇编的书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