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文件不就是用来产生LICENSE的吗?

楼主(2007-01-16):
是否为注释的问题

“/*”为C语言的注释符,
在VHDL中使用“--”来注释

网友A:
MODELSIM

MODELSIM 的注册号哪里弄的到啊。在网上下载的**版实际上没**。谢谢

网友B:
daxia上有人解答了!

关闭编译优化 设置modelsim.ini 中的VoptFlow = 0。
                                                 bemoon

网友B:
那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

我是按照说明上走的,到目前没有碰到什么LICENSE问题。

网友A:
是要的呀。

 那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

我是按照说明上走的,到目前没有碰到什么LICENSE问题。

===============================================

啊,安装完毕,开始 菜单里 多了一条:ModelSim Se 6.1f 下面有三条:

Licensing wizard
ModelSim
Release Notes

如果直接点第二个,就出现 Unable check out the license, run the license wizard from start menu.

而 运行 license wizard 就要 LICENSE文件啊。。。

第一次用,不懂了。请教了。

网友B:

没有的话,留个EMAIL。

网友A:
LICENSE 不对。

那个**版下来。里面是有个GEN 可以产生LICENSE 文件,可是用LICENSE WIZARD 说他不对。

太感谢你了。我的邮箱是: winston_zhu@126.com

还有,那个综合工具 Synopsys 网上到处都搜索不到。请问能不能也发给我一个。真是太感谢了,我要写FPGA,连工具都没法装全。

我是准备用 ISE 写,好象 ISE 6里的 Project Navigator 本身是不用密码或LICENSE的吗?我装了,他可以打开写VHDL代码。可是 ModelSim要LICENSE。

再次感谢!

网友B:
哦,不是license问题,你要修改环境变量

选择控制面板,进入系统,点环境变量,再点新建,变量名填LM_LICENSE_FILE,变量值填D:flexlmlicence.dat,变量值是指定你将license放在那。如果你还装了其它EDA的软件的话,license目录相互之间用“;”隔开,把GEN产生的的license.dat,放到你在变量值中指定的目录下。如果还有问题,我好像也没办法了。不过**里应该有readme啊,readme说得很清楚。
   我没有Synopsys,帮不了你了。

网友A:
哎呀。真的是。

真是环境变量的问题,我下载的那个里面没有使用说明,我还以为用 LICENSE WIZARD 选那个LICENSE呢。

可以用了。谢谢!

楼主(2012-10-09):
想把屏显内容做270度旋转,不知如何设置?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