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er。

楼主(2012-10-09):
情况:
      在淘宝上买了块SP6的开发板,里面自带有bootloader的例程。用他的工程可以完成bootloader的功能。自己修改了相关程序,也是正确的
问题:
      例程是把用户代码拷贝到DDR2里面,然后拷贝完,跳转到DRR2里执行。
      但是我们实际中是不会用到DDR2,只是使用到FPGA自带的BRAM。所以我想能不能把用户代码拷贝到BRAM中,在BRAM中执行。用户代码代码40K左右。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想实现IAP这个功能,所以必要再用到bootloader。

网友A:
情况:
      在淘宝上买了块SP6的开发板,里面自带有bootloader的例程。用他的工程可以完成bootloader的功能。自己修改了相关程序,也是正确的
问题:
      例程是把用户代码拷贝到DDR2里面,然后拷贝完,跳转到DR ...
引用 楼主:
可以,生成bit的时候选择在BRAM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版主,修改了链接文件就成功,谢谢!

网友A:
谢谢版主,修改了链接文件就成功,谢谢!
引用 楼主:
结帖。哈哈

网友A:
把分数给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