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求助

楼主(2012-10-09):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只要不去修改T1的初始值,它不受任何程序影响

网友B:
不会。而且51系列单片机,只有在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后退出,才能开始响应另一个中断,无论是否优先级高

网友A:
不会。而且51系列单片机,只有在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后退出,才能开始响应另一个中断,无论是否优先级高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碰到的现象是T0和T2如果都是设1ms延时中断的话,虽然初始值都是相同的,可是T2的1ms延时明显延长了

网友C:
T1用做波特时只能用方式2,根本不用开中断

楼主:
T1用做波特时只能用方式2,根本不用开中断
引用 网友C:

哦,我用的是串口中断,不受其他中断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