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搜索 TI 的芯片资料的疑问

楼主(2012-10-09):
最近新的设计使用不少新器件. 于是搜索器件资料忙乎了一通.慢慢发现.
TI 公司的器件很全, 通过 GOOGLE 就轻松地找到 TI 的数据手册.
相对应其他地方和公司的资料, TI 还提供应用笔记, 报价库存, 很全面.

就是奇怪的是, 在器件网页右上角的搜索栏, 为啥输入器件都搜索不到?

网友A:
的确资料比较丰富全面.
不过我的电脑没有遇到楼主的问题, 能够正常搜索的呀
会不会楼主用的浏览器的问题, 什么屏蔽广告, 屏蔽跳转之类的功能导致的.
楼主不妨换个浏览器试试看.

网友B:
可能是楼主的浏览器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可能因为浏览器COOKES中数据已经存满   所以打不开   或者因为浏览器安全级别太高   所以不能打开   还有可能是杀毒软件拦截   你自己用360修复一下  看看

网友B:
希望能够帮到你   谢谢  呵呵

网友C:
不会吧,搜不到,我的怎么没问题。。

楼主:
换了个浏览器, 发现还是这样,
搜索的时候就停在 Search Results. 那朵梅花一直转个不停. 无休止.
不过在别的电脑上倒是能够搜索的, 看来真是浏览器的设置问题, 继续研究...

楼主:
发现网页显示错误了.
出现 错误:dojo 未定义
查百度: 有这个说法

这个网站应用了javascript脚本库dojo,这是个开源脚本库,但是在这个网站页面上程序员写程序没有把资源文件引进来却使用dojo里面的方法,所以会提示dojo未定义。这是网站的程序问题,并不是您电脑的问题

楼主:
换了几个 IE 版本, 安装了火狐也没有搞定
意外地, 切换成 .cn 的中文网页下, 就能够搜索了!
郁闷

网友D:
没遇到过,俺们的很顺畅……希望你近快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