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ID枚举过程

楼主(2012-10-09):
一芯片,想通过枚举成CCID设备,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枚举过程已经完成。比如在UMS设备时,当枚举成功后,PC端1s发一个TEST UNIT READY指令,而在CCID中,从抓取的数据中,暂时没有看到类似的指令。
当我的设备成功枚举成CCID设备后,PC端就不发任何指令。所以在程序中,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枚举完成。
情况这样:(由于芯片不支持中断来判断有卡插入或拔出,所以会在枚举成功后,会一直轮询去查有卡插入或拔出情况)

请教各位,出个解决方案

网友A:
问题有点玄。不知道哪种芯片一定要弄成CCID设备,弄成别样的设备不行吗?

一般情况是:枚举完成,会在系统中注册一个设备,你通过驱动程序去查找这个设备,设备在线才发数据,不在线,你也发不了啊。

网友B:
“由于芯片不支持中断来判断有卡插入或拔出,所以会在枚举成功后,会一直轮询去查有卡插入或拔出情况”
即便没有枚举完成,程序也可以一直判断啊

网友C:
CCID的两个类请求完成之后应该就算枚举成功了吧,可以用bushound抓包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