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时走线(求教)

楼主(2012-10-09):
bottom solder 和bottom layer 如何同时走线

楼主:
蓝色是底层布线,粉色就是去掉蓝色的绿油,然后度焊锡 增加过电流能力
有谁知道如何一下子 画这根线。
我用的软件是 ALTIUM DESIGNER 6.8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不能,你先画一根线,然后你拷贝,粘帖,然后修改选中的线,更改到solder mask,同时更改线宽,就可以了。

楼主:
回3楼 绝对可以 !
我无意中画出来过 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网友B:
上下底层同时走线,还真不懂呢。

网友C:
据我所知没有同时走线的功能。只能是复制粘贴,又不你在拉线的时候设置下线条是否可以直接开

楼主:
继续探索 肯定有人知道 再次顶起

网友D:
solder是要比bottom稍微窄一点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