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们帮忙用mc34063做个24v输入15v输出的电源

楼主(2012-10-09):
(图片)

楼主:
这是我按芯片资料画的 我自己参数不懂选 谁帮忙下吧

网友A:
电流不大的话,就不用外扩了,
参数计算:http://www.21ic.com/tools/circuit/201003/54210.htm

电流大的话,也不能你这么外扩,把NMOS要嘛换成NPN,要嘛换成PMOS

楼主:
我那个R7电阻是用0.5欧 采集电阻 是不是也决定了输出电流呢?那我换成PMOS管  参数怎么计算呢?

网友A:
限流电阻是可以限制最大转换功率
外置MOS只不过是增大开关电流能力而已,其他参数不用变啊,,怎么计算可以参考计算软件,或看datasheet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