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种LC电路的通带如何计算

楼主(2012-10-09):
TV和FM端口能收到多少频率的信号呢?谢谢

网友A:
列出传递函数,再算截止频率和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算下 这块我实在不会,谢谢

网友B:
用手算算一天也算不清,无源的用仿真很好用

网友A:
哈哈,方法简单,手算要出结果难啊,还是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