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孔过三条线可以吗?

楼主(2012-10-09):
1.可以用过孔把顶层、底层相同的三根线进行连接吗?

  数据线不可以,电源线地线可以。对吗?

2.在同一层中相同的三根线可以不用过孔,直接在一个节点连接吗?

求大侠指点~       :)

网友A:
"相同的三根线" 应该是指同一网络吧

网友B:
只要是同一网络就可以的,不管是电源线还是数据线

楼主:
3# dream-yi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