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7C68013的FX2_RAM烧写问题

楼主(2012-10-09):
本人用的是CYPRESS提供的开发包CY3864,在往FX2_RAM里面烧写固件程序的时候烧写了多次,现在出现了多个configuration Interface,也就是出现了多种接口配置,要怎么清空RAM里面的固件程序呢?我想重新烧写

网友A:
重新烧一个例程试一下,不存在多次烧写就出多个配置的情况,一定是固件写的有问题。

楼主:
是USB驱动的问题,在装驱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装错的话CYPRESS提供的开发包根本识别不了,有时候即使识别了,也不能通过CyConsole或者Control Center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A:
最好不要高低版本的驱动都装在一个系统下,会打架,出现乱七八糟的问题。

楼主:
估计我的就是出了这个问题,多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