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连接器

楼主(2012-10-09):
各位大大帮我推荐个连接器吧 127芯以上的一头接线 一头插板子上,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A:
几排的啊?这个还是在网上自己找好点   可以照更多脚的  然后空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几排都行 给个建议~

网友B:
自己找吧
http://portal.fciconnect.com/portal/page/portal/fciconnect/connection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