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遇到系统稳定性问题,思路如何走?

楼主(2012-10-09):
大家好,最近我遇到了一种系统问题,大致是这样的:
1)此系统是发动机管理系统,问题是发动机经一段时间耐久后,其飞轮盘信号出现干扰(飞轮是6+1齿,即6个齿均匀分布于周边,另外在两均匀齿间又多一齿,也就是那个+1齿)
2)检测齿信号的传感器为可变磁阻传感器, 输出为两路差分信号。

我的困惑:
   1 这类问题非规律性出现, 有时十天出现一次,有时二十天。当我真正去现场时,错误不能重现。  因这事出差了三天,一直让系统跑,但最终没有结果,一切正常。
   2 如果在报错瞬间抓到相关信息? 即使抓到干扰,又能怎么样,如何进一步溯源?猜测然后排除?
   3 如何准确有效的捕获信息(最少仪器占用,人力占用,信息量充分且必要)?

望各位大佬勇跃发言,在思路或技术上给予指导,谢谢。

tone  (10.17 KB )

网友A:
采取滤波处理试一下

楼主:
u这个差分信号送给一处理器,处理器内已有滤波电路

网友B:
问题是发动机经一段时间耐久后,其飞轮盘信号出现干扰

    楼主的描述,我觉得不是很正确:按照你的描述,你并没有捕捉到这个干扰信号。你的产品应该是工控类,常规来说,出现工作不稳定现象,首先应该检查你的系统工作是否稳定?设计人是否具有多年设计经验?是否对电磁兼容有一定理解,或者说产品是否通过了电磁兼容测试?最后才怀疑传输给你的信号上是否出现干扰,相应的采取滤波措施?

网友A(2013-01-22):
没有规律的BUG是不容易处理的,要从本系统中找到原因,分析干扰的来源,经过整改处理防护,防止干扰的产生及传播

网友A:
可以使用示波器或者频谱分析仪来捕获瞬间信号,再进行分析

网友C:
没有规律的bug是最头疼的  呵呵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规律的bug是最头疼的  呵呵1

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测试进行观察,模拟各种工作情况

网友D:
提供一个解决思路。
1,我碰到类似的问题是先想办法复现,提高出现的频率。
2,然后可以用各种设备去抓,比如示波器,然后解决。
我除了一次CPU里面的PLL损坏我提高复现频率但是不能解决以外,其它全部都能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提供一个解决思路。
1,我碰到类似的问题是先想办法复现,提高出现的频率。
2,然后可以用各种设备去抓,比 ...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E:
提高出现频率,说的正确,但是实际怎么操作很困难啊,实际上如果能提高出现频率,就基本找到bug的规律了。 提供一个本人遇到类似问题的思路:换!元件级,模块级,单板级。逐个的换,看看有没有规律可循。
总之:通过换,找规律。 很多时候,用各种仪器去分析,还不如这种方法来的快。

网友F:
同意12楼。维修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换掉你所怀疑的器件。

网友A:
更换器件是比较好的方法,特别是没有头绪的时候

网友D:
我个人觉得上来就换器件是修理工做法,这种是否作为设计者
1,遍历所有的管脚。
2,遍历上电,复位,下电的波形。
3,遍历软件能控制的信号脚的波形。
越笨越有效,另外一定要做好记录。

网友A:
首先需要测试一下电路,找出最可能故障的片子

楼主(2013-03-26):
谢谢大家的各种建议,至今问题仍然存在。
客户的轮盘,我们的ECU。
ECU没有问题。主要是干扰来源。
且轮盘的稳定性以及窜动范围客户不能提供任何保证及数据。
看了下波形。客户所用稳压电源存在周期性工频干扰。待重启项目,再进行证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各种建议,至今问题仍然存在。
客户的轮盘,我们的ECU。
ECU没有问题。主要是干扰来源。

可以将用户的稳压电源更换一个质量好的电源,或者输出进行隔离

网友G:
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正调试中

网友A:
在调试中出现问题是比较好的,在现场出问题就影响大了

网友H:
不可复现的bug确实比较头疼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不可复现的bug确实比较头疼啊

不复现的BUG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出现,只能在产品的运行中继续观察,或者试着按当时的条件触发一下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复现的BUG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出现,只能在产品的运行中继续观察,或者试着按当时的条件触发一下试试 ...

我遇到的情况是,机器偶尔出现数据偏差,查找原因是干扰导致程序读写出现错误,但干扰源不容易查找。后来解决办法1、增加程序中的数据保护 2、硬件上增强电磁兼容处理。但效果不明显,错误仍出现。而且同一个机器只在一个地点出现,换了现场后,在别的地方就不出现。所以怀疑是电源的干扰,后来换了电源模块,仍没解决,现在仍在进一步查找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的情况是,机器偶尔出现数据偏差,查找原因是干扰导致程序读写出现错误,但干扰源不容易查找。后来 ...

在出现问题的地方查找原因,首先查一下现场是否有特定的干扰,再想办法处理,有可能是电磁干扰引起的,不知道硬件上做了什么处理

网友A:
首先应查找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不要在意所花费的时间

网友:
聘请使用者帮你,当然这个使用者智商要高。

网友A:
稳定性的问题一般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解决起来不是很麻烦

楼主(2013-11-16):
现场出问题确实很麻烦

网友D:
也有可能其它产品的间歇性干扰导致的问题,比如其它产品的启动等导致

网友A:
需要系统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减少由于瞬态干扰的影响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提高出现频率,说的正确,但是实际怎么操作很困难啊,实际上如果能提高出现频率,就基本找到bug的规律了。  ...

同意

网友A:
需要很多时间来复现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