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2-10-09):
请问我用定时中断去显示数码管,0-60,为什么数码管总会有个二极管不亮的?
图:数码管应该显示02的!可是总缺失一个部位!
有高手可以帮忙么?
谢谢!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I=P2^0;
sbit DUAL=P2^1;

uchar code seg[]=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01};

uchar num,count,ge,shi;

void delay(uchar i);
void display(uchar shi, uchar ge);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IE=0x82;
TR0=1;
while(1)
{
display(shi,ge);   //显示
};
}
//中断
void T0_time0()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count++;
   if(count==60)//计数60后为0
    {
     count=0;
    }
   ge=count%10;
   shi=count/10;

  }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shi, uchar ge)
{
DUAL=1;//段选
P0=seg[ge];//个位
DUAL=0;
P0=0XFF;
WEI=1;//位选
P0=0xfe;
WEI=0;
delay(10);
DUAL=1;
P0=seg[shi];//十位
DUAL=0;
P0=0XFF;
WEI=1;
P0=0xfd;
WEI=0;
delay(10);

}
//延时
void delay(uchar i)
{
   uint j;
   for(; i>0; i--)
    for(j=110; j>0; j--);

网友A:
把全部都点亮(显示88),确定下是否为硬件问题。

网友B:
如果是仿真的话 很容易出现这问题

网友C:
嗯,不能全信仿真

网友D:
建议您先检查一下硬件部分,软件仿真时不完全可靠的。

网友D:
具体到单片机问题您可以登陆:www.bjytbs.com

网友E:
用静态验证硬件问题,另外不推荐仿真学单片机。

网友D:
有可能是段码出了问题,您再对照LED数码管的共阴极或共阳极对应点亮的段码值吧。

网友F:
首先确定数码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G:
刷新速度太慢了!

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因为有事没能上网!你们的建议我都会去尝试的了,硬件之前确定没问题了,初步是软件仿真问题吧,等硬件回来烧进去看看。

网友B:
回复 网友F:
这是仿真 应该不存在数码管坏了的情况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话说斑竹必须买硬件,学着可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