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g2553测量PWM波占空比的程序

楼主(2012-10-09):
(无正文)

网友A:
PWM输出程序  并不难   我把驱动思想说一遍

由于单片机IO口能够输出高低电平   而PWM波本质上就是高低电平的变化   所以你只需要将IO口设置一下   在不同的时间输出不同的电平即可

网友A:
大体驱动流程    我说一下

首先是端口初始化   各功能电路初始化

1.设置各IO口的功能(包括输入输出方向   输出高低电平   使用端口何种功能)

2.定时器设置   主要用于高低电平之间的时间间隔   通俗点就是让IO口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A:
3.中断设置       用于实现低功耗及中断实现

4.主函数   用于各功能能够函数条用

补充  时钟源选择     主要针对定时器设置那一块

网友A:
希望能够帮到你   呵呵   自己多找一找例程看看

楼主:
多谢楼上,不过我是要找测量占空比的程序,不是输出PWM ,是输入PWM,测出占空比

网友B:
跟楼上各位学习了,输出PWM应该是不太难的 啊

楼主:
5# hawksabre 不过我是要找测量占空比的程序,不是输出PWM ,是输入PWM,测出占空比

网友A:
从键盘扫描程序入手   你看一看   测输入占空比的思想和扫描键盘所使用的思想类似   你想一想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