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简单的电阻分压难住了

楼主(2012-10-09):
如图中所示,我想动态控制VCC的输出电压,我就想利用DAC来实现,即将DAC的输出与VCC的共同电压反馈网络连接到电源芯片的FB脚上,即我想的是DAC到地的电阻分压网络与VCC到地的电阻分压网络共同构成VFB的电压,但实际测试发现有问题,DAC的输出能按照我后端CPU的配置准确输出,但VCC的输出却比预期值高出1V以上,
      里面的3个电阻R1,R2,R3分别为15K,47K,2K,FB的理想值为0.6V,我按照FB的叠加分析方法来产生相应的DAC后,VCC的输出并没有达到预期,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的Y型电路中FB的电压到底应该怎么计算呢?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这还是一个线性网络,容易计算。
用什么电源IC都是类似的。
假设:FB是1.25V,DAC是5~0V,VCC输出0~25V。假设DAC输出是理想电压源,电源IC也是理想的。
先确定R2/R1=25V/5V=5,假设取R1=3K,则R2=15K。
R3确定最高输出电压。当DAC输出0V时,输出25V,则R3=1.071K。

网友B:
FB是通过输出反馈回去与0.6V做比较的,你这样用不对!不是说你FB输入一个电压值就可以控制输出对应的电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要实现我说的通过DAC动态控制输出电压应该怎么修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当时设计时认为FB处的电压是DAC输出电压与VCC输出两呀两个电压的分压值之和,即两个分压网络叠加起来构成FB的反馈网络,这样分析有问题吗?

网友A:
我2楼所说的,在我很多需要数控电源的产品应用了的,可能跟LZ的要求不一样,或者,我没真正理解LZ的要求。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当时设计时认为FB处的电压是DAC输出电压与VCC输出两呀两个电压的分压值之和,即两个分压网络叠加起来构成FB的反馈网络,这样分析有问题吗? ...
引用 楼主:

通常FB处的电压是不变的,而是DAC变化时电路调整输出电压VCC,使FB的电压不变。
列出个简单的方程:
(DAC-FB)/R1+(VCC-FB)/R2==FB/R3,
再根据你的实际情况,FB、VCC调增范围,DAC变化范围对R1、R20、R3做数学优化就OK了。

网友D:
这样做就变开环了,负载一变,输出就变

网友E:
首先,你需要验证你的设计思路是不是对的,那么就测量FB基准电压在DAC变动的时候是不是稳定的0.6V,如果不是恒定值则说明设计原理有问题,如果是,那么原理是对的。
其次,在设计原理对的情况下,即FB由LT3050内部调节为固定0.6V,则你的电路满足的公式可由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或者节点电压法计算得出,楼上的公式就是对的。
最后,一般LDO输出是恒定的VCC,是有内部电路调节的,如果你的LDO的VCC和DAC控制的VCC是同一个VCC,个人觉得不应该这样设计。
以上为个人见解,希望能够给LZ提供些参考性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照你说的KCL来计算就没有问题,但为什么不能使用叠加原理来分析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你自己对叠加原理还不够了解啦,再看看书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我当时设计时认为FB处的电压是DAC输出电压与VCC输出两呀两个电压的分压值之和,即两个分压网络叠加起来构成FB的反馈网络,这样分析有问题吗? ...
引用 楼主:

叠加原理不是你理解的这样的。
1,DAC输出电压,Vcc=0,Gnd=0,这样得出一个电压,
2,DAC输出电压=0,Vcc,GND=0,再得出一个电压,
两部分相加才是Vfb.
你不能在第1步里面忽略Vcc和R2,也不能在第2步里面忽略 DAC输出电压和R1

网友G(2013-05-18):
最简单的是最难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