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 (复合视频信号)有哪些格式?

楼主(2012-10-09):
最近在用FPGA做复合视频信号输出接口,查阅了ITU-R BT 601与ITU-R BT656两种标准,略有了解。
CVBS (复合视频信号)只有PAL(720*576)和NTSC(720*486)?
输出支持的分辨率只有这两种?
没有逐行的格式吗?
不支持更高的输出分辨率吗(比如1280*720P)?
能够将RGBHV,YUV444,这些信号转成复合视频信号输出的编码芯片有哪些?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CVBS 只有PAL(720*576/50i和NTSC720*480/60i
输出支持的分辨率只有这两种
没有逐行的格式
不支持高的输出分辨率
视频编码芯片都能够将RGBHV,YUV444,这些信号转成复合视频信号输出

楼主:
谢谢,受教了。能推荐几款常用的转换芯片吗?
4# hrbzxw

楼主:
找了一个AD725,估计可以。

网友B(2013-12-24):
也可以用GM7123,GM7150,或,GM7113.目前全志的A31S有点支持到位了,我们配合encoder,输入信号是:BT656输出是CVBS信号。GM7121,GM7122如果有朋友需求资料找我M13714106897.Q349173792

网友C(2014-07-04):
GM7122解决电视盒子单一接口方案

    视频编码电路主要实现接收 8 位 CCIR656 格式的 YUV 数据,(例如 MPEG 解码数据),
并编码成 CVBS 信号,经过 D/A 转换后输出。基本的编码功能包括副载波产生,色差信号调制,同步信号内插。

    主要应用在视频处理,军事图像处理。

    GM7122应用在TVBox机顶盒上, 在全志A31,盈方微X15、炬力7029/7039上为了解决无CVBS输出,原厂有设计进参考设计图,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以上信息由恒泰瑞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联系我们:
代  理  商:深圳市恒泰瑞科技有限公司
直线电话  :86-755-83421856(欧阳)
            86-755-83417835
QQ        :1973264880

网友D(2014-09-09):
Chrontel、ITE、Explore等厂家的IC方案可以参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