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下载方式

楼主(2012-10-09):
1.最近搞单片机,对于单片机的下载方式比较模糊,只知道STC用串口下载,叫STC-isp, AVR单片机用isp下载器,好像还有jtag等,谁能伴我梳理一下。。2.还有为什么STC的用串口下载也叫ISP?我一直认为只有那种专用下载器用MOSI,MISO,SCK,RST,脚的才叫ISP下载?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AT89C51按理是使用专门的下载电路才可烧写,但是在其芯片资料内也提到了ISP,那么到底什么才是ISP下载呢??
3一些单片机内包含了SPI接口,即MOSI,MISO,SCK,SS,他和通俗意义上的ISP下载接口非常像,只是多了一个SS,那么是不是说凡是有SPI接口的单片机,均可以进行ISP下载呢??

网友A:
ISP = In System Program,在系统编程,指不需要把单片机拆下来(楼主可能不好理解,想想原来的DIP封装的单片机就清楚了),不在乎使用什么接口,STC用的串口实现,AVR用的SPI接口实现。

SPI接口是一种同步三线制串行通讯协议,SS是片选线,通常没有统计在“三线”之内,SPI接口与ISP功能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网友B:
ISP是In System Programming的缩写,意思是指在系统编程,这里的系统是指你的系统板,也就是包含该单片机的电路板,在系统编程就是指你可以通过烧写软件直接通过串口或者SPI口或者JTAG口直接对你的单片机进行编程,而不用将您的单片机从电路板上取下来。因为很久以前的单片机(也就是不具有ISP功能的)都是将单片机取下放在编程器里进行编程,然后再放在电路板里运行了。所以有了ISP功能后,单片机的编程就方便很多了,直接在板上就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