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开关电源怎么设计

楼主(2012-10-09):
这几天朋友找到我,要我帮他设计一款开关电源,但对这方面接触很少,一时都不知怎么下手。哪位大侠能帮帮忙。
输入电压:AC220V
输出电压:DC38V
输出电流:300mA

这款产品成本比较低,所以不要使用IC。

网友A:
38X0.3=11.4W
这种功率的电源,不用IC 难

网友B:
不用IC,那就RCC喽,可以搞
但是我想问的是成本控制在多少?

网友C:
可不可以考虑用线性调整电路。具体思路:交流侧串接1UF/~250V电容,作分压用。全桥整流,电解电容滤波,得到45V左右直流,再用功率三极管调整稳压,滤波,输出38V/12W。

网友A:
不晓得在楼主的眼里
13001 算不算IC?

网友C:
功率三极管TIP41C.
Basicly, when I design power supply with ICs, I always use the idea to get 12V DC to power those ICs. But the power is just as low as 2 or 3 watts.

楼主:
3# 不亦心 控制在2块钱以内。
RCC我也知道,大概原理清楚,但一深入就一头瞎,特别是开关变压器的计算。这两天一直在恶补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4# whjj 用电容分压,电流一般只有几十毫安,达不到要求。

楼主:
5# jjjyufan 现在IC都是指集成电路

网友A:
2块内,
真是败给你了

网友B:
2RMB有点抠门,RCC也困难啊

国产内置MOS的PSR  IC,1块都能搞到手,量大据传说0.7RMB都能拿到货,LZ可以考虑一下,还有点希望2RMB

楼主:
11# 不亦心 不是我要贬低,但我用过的国产芯片质量都不怎么样。
能不能帮我出个图纸,我找供应商估价,真超出了,只能对朋友说对不起了。

楼主:
2块内,
真是败给你了
引用 网友A:
:L
我自己也难想象,印象中单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就超过这价格。
但朋友用一块钱在外买了个输出7V,300MA的开关电源,认为价格加一倍应该能做到。

网友D:
一元?人家清货,亏本卖的吧?

网友E:
2RMB基本上搞不定11W功率,开关变压器就在0.8-1RMB了

楼主:
2RMB基本上搞不定11W功率,开关变压器就在0.8-1RMB了
引用 网友E:
我刚刚拿到手,其实是手机充电电源,但价格还真的是这么便宜。

网友B:
不是我要贬低,但我用过的国产芯片质量都不怎么样。
引用 楼主:

:L 国产IC垃圾都知道。。。。
但是,2RMB能指望搞出什么好东东,这不典型的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嘛。。。

这种小功率电源,国产IC还是可以用一用的,质量没那么不堪。。。

网友B:
1.5RMB的手机充电器听说过,没见过;
1RMB的更牛叉,能拍张照片传上来不;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一段焊锡丝或铜皮做保险?:lol

楼主:
1.5RMB的手机充电器听说过,没见过;
1RMB的更牛叉,能拍张照片传上来不;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一段焊锡丝或铜皮做保险?:lol
引用 网友B:

保险没看到,不过电路有限制三极管电流。
做工看着还行。

网友F:
这个案子我有做,这个用ICE3B0365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F:
你可以加我QQ,我把资料传给你啊

网友G:
你要是开关电压新手,还是不要玩RCC了,那是要求技术含量的。
新手就用IC做吧。

网友B:
LZ如果2RMB搞定了,共享一下哈:$

网友H:
有这么便宜的东西吗?

网友I:
这成本控制得太狠了点吧,期待成果。

网友F(2012-12-05):
从你的这个电压电流来看有点像一个LED的电源,要做正规的话11W了要PF 要恒流,用MPS4021来做吧,要方案可以加我QQ

网友J:
1 开关电源的分类
  开关电源分为,隔离与非隔离两种形式,在这里主要谈一谈隔离式开关电源的拓扑形式,在下文中,非特别说明,均指隔离电源。隔离电源按照结构形式不同,可分为两大类:正激式和反激式。

网友K:
我司可为你解决low cost小电源
zl_zhenle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