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采样电路如何理解

楼主(2012-10-09):
(无正文)

楼主:
如上图 最左边的电阻R_226即使采样电路,电流经它流到地
但是后面的这个电流放大处理电路 真心看得我迷茫 特此求教各位.
特别难理解的是上面的R58 R59部分电路 到底有何用。

网友A:
一个带偏置的差分放大电路...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B:
差分放大,带偏置。
有源滤波。

网友C:
提供一个偏置,358不方便输出到0

网友D:
2# 还我今生 R59 R60分压产生参考电压,R58属于差分放大的一部分

楼主:
哈 原来差分电路 的偏置 是这么加的啊
突然醒悟了

楼主:
学艺不精啊  搞点变化就不太懂了!失败啊!

楼主:
不过书上说 这种接法 电阻的选取和调整不方便  另外信号的输入电阻比较小
实际应用中 这种很多吗?
我以为一般都不这样用的。

网友E:
这种电路确实调整不方便,计算也不方便。R58、R59、R60是个星形接法,怎么计算?!你得转换成三角形接法才方便,要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式。R60完全可以去除,加大R58、R59的值。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F:
路过!带偏置的差分放大电路我前段时间用过,不过我的偏置电压不是这样做的,我是用电阻分压,然后用一个运放做电压跟随器来降低偏置电路的输出阻抗。

楼主:
12楼加偏置的方法 应该可取
不过降低了系统的低频特性

网友G:
回复 网友E:

那个用戴维南等效化简就行,相当于一个电阻连到一个电压上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电阻选取比较苛刻,输入阻抗低,共模抑制低缺点是很多,还有一个三运放组成的高阻抗差动放大可以看看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加这个偏置一般什么目的,补偿失调电压或电流?

网友H:
这个电路的电容我都不怎么看得懂,有大侠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I:
12楼加偏置的方法 应该可取
不过降低了系统的低频特性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系统的低频特性会降低?

网友J:
带直流偏置的放大电路
小电容滤波,电解电容稳压

网友E:
回复 网友E:

那个用戴维南等效化简就行,相当于一个电阻连到一个电压上
引用 网友G:

那个电压是多少?别跟我说是R59/R60的分压值。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对,电压就是其两者分压,电阻为两者并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