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PIC16F1939使用中遇到关于ADC VREF-和内部温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2-10-09):
最近使用PIC16F1939做模拟控制,使用过程中的遇到两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解释。
1.在5V供电下,设置ADC的负参考电压为未外接VREF- = 1.1V时,ADC转换的数值不对,经过数据反向推算零点在2V左右,采用其他任意模式都正常,不知何故?
2.想用片上内部温度传感器做温补吧,结果内部温度传感器的ADC后数据怎么都落在正常温度范围之外,用AN1333.pdf的计算方法,怎么都不符,计算出的温度值都是-100多度,怎么可能呢?
不知是我的使用问题,还是片子有bug。
特此贴出疑惑,请教大家给予解答。先此谢过!

已经解决!
不过这次真不是使用的问题,而是MCU内部结构导致的,得细看datasheet的电气参数啊!

网友A:
我用过的都是把VREF接地,楼主是不是设置上的问题?或者不符合AD的正常使用条件?把涉及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没明白。楼主说详细一点,
VREF- = 1.1V时,这样可以吗?负的

网友A:
可以把VREF-端接到1.1v电压上。

网友A:
楼主可以把AD配置以及计算公式等相关程序贴出来,一定是自己搞错了。

楼主:
呵呵,多谢大家的关注,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不过这次真不是使用的问题,而是MCU内部结构导致的,得细看datasheet的电气参数啊!

楼主:
已经彻底地理解了故障现象

网友A(2012-11-11):
解决了就说说怎么回事嘛。另外,内部温度检测模块零点偏移达几度?刻度偏差百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