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问题?

楼主(2012-10-09):
外部过来的是正负10V信号,首先问一下有没有直接采样正负10V的AD芯片,假如我要把正负10V变为正负2.5V,怎么分压,用两个精密电阻就行了吗?还有DA也碰到了上面的问题,也是电压不匹配的问题,怎么放大,有没有参考电路看看呀!

网友A:
系统有正的10V以上的电压吗?

网友B:
有,ADS8513,我正在使用

网友C(2012-12-14):
MAX126和MAX126都可以 看看你想用哪个了。。

网友D:
AD7606采集,DA加运放放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D7606采集,DA加运放放大

怎么设置AD7606内部的采样顺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