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镜像电流源用在差分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10-09):
请问这个图的模型怎么画。?

网友A:
差模输入等效电路电流方向不一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话说,这个是不是能用仿真软件得到的?

网友A:
4# 1885859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电路的输出电阻怎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里面的电流关系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哦。Re1流的是第一个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