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噪声滤波器的基本原理与应用案例

楼主(2012-10-09):
(无正文)

网友A:
我来补充一点知识   就当做知识储备吧   呵呵

噪声滤波器定义:对威胁装置正常工作的多种电磁干扰进行有效抑制的模拟式电路或器件

网友A:
电源滤波器的作用     滤除电源中的高次谐波,使电器受电源干扰小。低噪声大概是指这个器件发出的噪音很小。 电源滤波器拿来过滤电源中的脉搏    抑制电机之类的负载的噪音滤波器(变频器输出滤波器),电机之类的负载被变频器输出的PWM,或者是SPWM波驱动的时候,可能会发出尖锐的啸叫声,此时,加入噪音滤波器(变频器输出滤波器)可以把PWM波进行改良,使之变得更类似于正弦波,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变频器输出端干扰电机的震动、发热、噪音过大的问题,同时,还可以延长电机等负载的使用寿命。

网友A:
下面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

滤波器的这个产品的重点,就是在一个“滤”字上,简单的说,就是过滤掉我们不需要的信号,拿到我们所需要的信号的这么一个器件。
其主要功能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比较纯正的电源环境。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B(2013-03-07):
滤除电源中的高次谐波,使电器受电源干扰小。低噪声大概是指这个器件发出的噪音很小。

网友A:
再补充一下  在电源电路中  对于杂散信号的滤除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需要重点考虑   很多时候  一款电源能不能算是合格的  主要还是看输出的杂散波是否多   呵呵

网友C:
低噪声大概是指这个器件发出的噪音很小。 电源滤波器拿来过滤电源中的脉搏    抑制电机之类的负载的噪音滤波器(变频器输出滤波器),电机之类的负载被变频器输出的PWM,或者是SPWM波驱动的时候,可能会发出尖锐的啸叫声,此时,加入噪音滤波器(变频器输出滤波器)可以把PWM波进行改良,使之变得更类似于正弦波,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变频器输出端干扰电机的震动、发热、噪音过大的问题,同时,还可以延长电机等负载的使用寿命。

网友D:
电源滤波器在开关电源中是一个重点知识  呵呵   很多时候真正理解了滤波的本质   也就入门了  呵呵   顶一个

网友E:
谢谢楼主的资料的,很不错的,我学习啦

网友F:
这设计电源时需要考虑噪声,这资料挺好的

网友D:
在开关电源中  噪声源的消除是一门技术活  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处理的比较好

网友D:
呵呵  离真正的高手相差还有很大   还在不断努力中   顶一个

网友G:
电源噪声滤波器主要对电源干扰信号的滤除

网友H:
电源滤波器的作用滤除电源中的高次谐波,使电器受电源干扰小。低噪声大概是指这个器件发出的噪音很小。

网友D:
呵呵  技术原创帖   顶起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