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专家,推荐一个24v转5v 12a的dc/dc 芯片方案

楼主(2012-10-09):
请教专家,推荐一个24v转5v 12a的dc/dc 芯片方案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 LM25116,LM5117  的资料.

网友B:
LM25117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C(2013-04-02):
5V*12A=60W,有这么大功率的DC/DC IC吗?上几楼提到的 LM25116只能是3.5A,其他款也差不多,我看只能是做一个DC/DC变换器了,简单来说就是做一个开关电源了。

网友D:
LM2576   你试试   应该很不错   呵呵   使用范围很大   呵呵

网友D:
前两天  刚刚玩过  还不错   带载能力还是满强的     呵呵

网友E:
这个真的好难,6楼说的很对,似乎没有带载能力达到12A的IC,坐等高手啦

网友F:
看来只能做开关电源了   这个  这么大的功率  一般的芯片都达不到   比较费力

网友F:
玩开关电源   这个属于中等功率的电路了   一般的片子不行的   呵呵

网友G(2014-01-10):
TPS53319可以吗?

网友H:
只搞过3A的,12A的没有弄过,等楼主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