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写keil51代码的无符号常数加上后缀U么?

楼主(2012-10-09):
以前没有加后缀U的习惯。打算改变。请问大家有这个习惯么?
举例 INT16U  i = 0;
i = 0xf000 >> 4;

那么0xf000编译器会认为是什么呢?通过试验发现认为是unsigned int 类型。

熟视无睹,以前一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注意到逻辑移、算数移。

再举个例子

INT16U i = 0;
i = 0xf000 | (INT8U)0X32;

那么oxF000会先被强制成什么呢?是无符号还是有符号呢?

---------------------------------------------------------

说了一堆没用的,再次问大家,大家对于无符号常数都加上后缀U么?

网友A:
由于变量都强制了数据类型, 很少使用 U, 不过 UL 倒是用得蛮多.

网友B:
一般如果数据大于 32768 (0x8000), 那么最好加上尾缀, 否则编译器在算术运算中会被当作有符号数处理。

网友C:
赋值语句没有关系的

楼主:
KEIL51上加不加U倒不会出错。但是换个编译器就不清楚了.

另外加U还是感觉有点别扭。以后可能会加的

网友D:
你这是ucosii代码吧。
ucos2.52还没有这个u,到了2.86所有相关常数都有这个u,估计是开始用过的编译器都没问题,后来移植的处理器型号越来越多,在某个编译器上面出了问题才加这个u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是我随便举例的代码

我是先跟我师父学的的INT8U  后来才发现UCOS用的INT8U。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我也发现前期的版本规范性比较差。后期有不少是规范性的。

不过规范性的东西读起来不一定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