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cd的问题

楼主(2012-10-09):
我们学校最近又一次电子设计大赛,设计并制作一个便携式脉搏检测仪,但是难点在于系统3.6v供电,而且不准用单片机之类的控制芯片,全部用数字ic芯片,这就要考虑功耗的问题,如果用数码管功耗很大肯定行不通,所以想用段式lcd,请问大神lcd有输入bcd码就显示数字的么??我在淘宝上看到的lcd全都是电表上用的啊,哪里可以买的到??谢谢大家了!!

网友A: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offer/1173179777.html

你应该搜LCM,不是LCD,LCM=LCD(一般是点阵)+控制芯片。

另外建议你用小尺寸的LED,用LCM,不用MCU的话,把脉搏数据翻译到屏幕上的工作难度,已经够拿设计赛大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