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心电监护的高手?如何消除高频电刀干扰?

楼主(2012-10-09):
有没有高手做过心电监护系统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消除手术时高频电刀作用在人体上的影响呢。前级加电感,磁珠,电容都试过,没有什么作用啊,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啊,还请指点下。

网友A:
高频电刀,可不可以从高频这边着手呢?增加对于频率高频的衰减?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电刀的频率300KHz,但是在前端已经设置了截止频率3K的无源的RC滤波,却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B:
高频电刀,没听说过

网友A:
3# liersong001 才3kHz的无源RC滤波?

估计不够吧,如果是一阶低通滤波,那么衰减为20dB/十倍频 ,到300kHz的话就是约-43dB的衰减,那么就是大约0.00708倍左右的衰减。相对比起来,衰减依然不怎么算大吧?

可以考虑加个2阶或3阶的有源低通滤波器,其实我也不清楚,试试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啊,我现在用的就是2阶的无源RC滤波,还尝试过在前面又加一级LC滤波,还是效果不好。

网友C:
你前边的RC滤波,加跨接电容了吗,要至少大于10倍对地电容,注意阻值容值匹配了吗

楼主:
7# fengxy1 您好,这两个问题我都不太明白。您说的跨接电容是指跨接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容吗?电阻电容的匹配如何计算?我现在用的是100K的电阻和560P的电容。这两个问题没太弄明白,请再指点下。

网友D:
可以考虑加高Q值的陷波器

楼主:
9# rockzone 那陷波器的频率定在多少呢?300KHz吗?这样是不是太复杂了些?

网友E:
TI 和ADI都有心电监护的产品方案!你可以和这两家芯片公司的授权代理商沟通一下,咨询一下他们的技术支持!

网友F:
在高频电刀工作时是无法检测到心电信号的,只能对电路进行保护,待电刀停止工作时尽快恢复信号检测!

网友F:
目前监护仪的标准是允许出现高频电刀工作时信号饱和的情况

楼主:
12# jameswangchip 像这种问题属于性能提高方面的,并且又不是和他们的芯片有关的,他们也弄不清楚呢。

楼主:
14# XZL :) 是的,您是行家来的,法规要求是没有这一项,但是我看到包括一些进口厂家的有做到手术中随便怎么割波形都不乱的,我们也不甘于落后啊。真的是波形一点不乱的,您能再指点一二吗?

网友G:
LZ也是医疗行业的?多指教哦。哈哈

网友H:
医疗行业也难混啊。

网友I:
不能光从滤波器的参数上考虑。还要考虑实际电路,外壳屏蔽了吗?电容有没有打算采用穿心电容。电源的质量什么样,有没有可能采用电池供电等等。

楼主:
19# Tinnal 和电路布局会有很大关系吗?以上您说的几点,电源质量和屏蔽都做的不错,电容有试过用松下的高频塑料电容,没有什么改善,没试过穿心电容,穿心电容在生产中焊接会有一些难度,暂时也没有打算使用这种电容。您觉得和电路的布局会有很大关系吗?

网友I:
要搞清楚你这是一个外部干扰还是内部自身的干扰。如是是外部干扰,只要隔离做得好,应该和电路的内部布局没有关系吧。如果不行,试一下进行放大电路的逐级隔离,查查干扰是从哪级开始混入的。

网友C:
两输入级中间的电容是要加的,而且容值要远大于 两个输入级对地的电容,至少是10倍以上,这个可以减弱因两个输入端电容不匹配造成的 共模信号转成差模信号的问题。

楼主:
21# Tinnal 可以确定是由输如端引入的干扰而非外部干扰。

网友J:
没做过的就别胡说八道了,误导人家!
1、高频电刀干扰主要不是频率问题造成的,因为心电采样率很低
2、电刀的电压很高,达到200V,这样就造成前级电路饱和,所以必须进行衰减
3、必须使用无源滤波器,一般至少3级,才能把300KH的信号衰减到5v以内
4、差分电路做减法的时候也会引入采样误差,所以要限制带宽

楼主:
22# fengxy1 加了输入级间的电容,未见效果有改善。

楼主:
24# 赵崇伟 感谢指教,感谢指教,我有些明白了,再试一下。

楼主:
24# 赵崇伟 我在前面做了三级的无源滤波,差分放大电路的带宽限制就是靠在正负输入级间接电容来实现的吗?现在无源滤波的截止频率为1.6K,差分放大的带宽限制在800Hz,效果仍然很不好。
请教下,模拟地,数字地包括电源地是否需要隔离?用什么元件或方式隔离?我现在模拟地,数字地没有隔离,只是把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用磁珠隔离了。

网友J:
24# 赵崇伟  我在前面做了三级的无源滤波,差分放大电路的带宽限制就是靠在正负输入级间接电容来实现的吗?现在无源滤波的截止频率为1.6K,差分放大的带宽限制在800Hz,效果仍然很不好。
请教下,模拟地,数字地包 ...
引用 楼主:

靠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和你说的只是解决思路,你自己必须要做仿真计算和实际测量。做硬件如果都是靠东问西问不求甚解是没有前途的。
通过实际测量建立干扰模型,然后用pispice仿真来解决问题,然后进一步测量改善情况,进一步改进模型,如此反复循环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28# 赵崇伟 十分感谢指教,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是因为检测呼吸的方造成的电刀影响,因为用了使用变压器的方式,相当于在两输入级间接了一个电感,造成影响。

网友J:
28# 赵崇伟  十分感谢指教,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是因为检测呼吸的方造成的电刀影响,因为用了使用变压器的方式,相当于在两输入级间接了一个电感,造成影响。 ...
引用 楼主:

恭喜你啊,找到了干扰的关键因素。
我以前做过仿真,3级无源滤波基本上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如果还是无效,应该是其他原因了,当初我们做这部分工作的时候没有使用变压器,所以也想不到这个罪魁祸首。

楼主:
30# 赵崇伟 哈哈,要十分感谢您的指点。还有其他高手的帮助

楼主:
贴子就结了,分不够给的,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