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PWM频率 和 RC的取值。这怎么计算呢?

楼主(2012-10-09):
用PWM外加RC积分电路做 DAC ,如何确定PWM频率 和 RC的取值。这怎么计算呢?

网友A:
要看你PWM输出的周期或者是占空比和负载,一般取pi型(两个电容一个电阻)稳压电路,输出平均值就可以了。电容一般1uF,电阻1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