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原点设置问题求教

楼主(2012-10-09):
我用PADS 画板的时候遇到个问题,就是画封装的时候,比如三极管,有三个焊盘,我的原点只能放到1脚处,怎么放到整个中心呢?我知道可以手动设置原点,可是这样设置的准确,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有的原件是田子型的4个焊盘,如果能把原点放到中心处就好定位了(位置要求严格的地方用),怎么搞呢?

网友A:
点击设置原点后不要直接放,右击鼠标有选项

网友B:
把四个焊盘放在田字的四个角,把尺寸参数修改好就行啊······

网友C:
使用无模命令直接设置 SO X Y   (XY是坐标)
新版本9.4.1有捕捉物体的功能,可以捕捉中心,终点,中点,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