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搭恒流源,反向端电压不够!!菜鸟求指点

楼主(2012-10-09):
单电源运放,反向端才零点几V,怎么回事?
如果电源+5V换成+9V就没问题了,反向端2.5V。手册上写电源最低可到2.2V的。
请大侠们指点啊!

网友A:
运放可以工作,MOS的导通电压呢?不要顾头不顾尾啊。

楼主:
我用的是SST177

网友B:
SST177的VGS关断电压最小要0.8V,按S端2.5V算,运放输出电压至少要2.5+0.8=3.3V
,才能使JFET完全夹断。
考虑最大关断VGS=4V时,运放输出高电压至少要4+2.5=6.5V。
5V单电源供电,如果楼主运放用的是鬼到鬼运放,VGS(OFF)=0.8V左右
估计就不会这种情况。

楼主:
运放确实是轨到轨的,输出电压测是5V,要是根据MCU52说的按极限值算的话电源电压要6.5V以上才行的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就要看JFET具体的夹断电压了,不过FET的离散性较大。

楼主:
那您有没有推荐的型号,贴片封装的,5V电源就能正常使用的

楼主:
或者有没有恒流源的芯片,1mA以内用的。我这找得脑袋快炸了也没找到哦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必用IC,1mA用BJT就可以。将P型FET换成PNP晶体管就可以,如果精度高可以用达林顿的

楼主:
好,非常感谢

楼主:
同时也感谢二楼老师的温馨提示

网友C:
1# appleparre 想想你的运放能输出高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