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G461x芯片资源介绍

楼主(2012-10-09):
CPU主频最为8MHZ。
○ 16位 RISC CPU架构,扩展的内存,125nS指令周期。
○ 3通路内部DMA。
○ 12位ADC,带内部基准参考源和采样保持及自动扫描功能。
○ 3个可配置的运放。
○ 双12位DAC。
○ 16位定时器A,带3路捕获/比较寄存器。
○ 16位定时器B,带6路捕获/比较寄存器。
○ 片上比较器。
○ 供电电压监控和可编程电压级别检测。
○ 串行通讯接口(USART1),可由软件选择工作在异步的UART模式或同步SPI模式。
○ 通用的串行通讯接口: 增强的UART支持,自动波特率检测。
○ IrDA红外编码和解码。
○ 同步SPI。
○ IIC功能。
○ 串行在板编程,由安全熔丝给程序代码保护。
○ 掉电检测。
○ 基础定时器带实时时钟特性。
○ 综合的LCD驱动器,最大为160段驱动。带可调整电荷泵。
○ 在整个FG461x系列中RAM容量有4-8K,FLASH容量有92-120K。视不型号不同,具体查看手册

网友A:
这些好像比较基础吧,初学者还是可以了解了解的

网友B:
这样的介绍也不错啊,支持楼主

网友C:
支持楼主,很不错的介绍,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