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编译错误,求助什么问题

楼主(2012-10-09):
Error: Database file E:/code/FPGA/***.cmp.hdb, created by Quartus II Version 10.0 Build 218 06/27/2010 SJ Full Version software, not compatible with current Quartus II Version 11.0 Build 157 04/27/2011 SJ Full Version software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求解答

网友A:
你的工程是10.0建立的,你现在使用的软件却是11.0

楼主:
2# GoldSunMonkey 软件不都是向下兼容的么?10.0建的,11.0不能编译么?

网友B:
2# GoldSunMonkey 软件不都是向下兼容的么?10.0建的,11.0不能编译么?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多情况不是这样的。

网友A:
2# GoldSunMonkey 软件不都是向下兼容的么?10.0建的,11.0不能编译么?
引用 楼主:
肯定不能完全兼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