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高手,TI有没有千瓦级的开关电源芯片方案?

楼主(2012-10-09):
(无正文)

网友A:
有的,隔离,非隔离的,交流输入,或是直流输入。比如模拟的UCC28070的所实现的1.2KW的PFC,或者基于DSP的数字电源等。
http://www.ti.com/product/ucc28070
http://www.ti.com/tool/pr779
http://www.ti.com/lsds/ti/analog ... t/power_portal.page

网友B:
可以去ti的官网去寻找支持啊!!!

网友C:
千瓦级的   建议看一看张占松老师写的那本书   想纯粹找合适的芯片实现这个电源   难度比较大   你首先需要确定工作频率    拓扑结构   开关管的型号

网友C:
补充一下   千瓦级的一般都是采用隔离式的    主要考虑安全性和  抗干扰问题   所以变压器这一块设计是个难点   变压器一般都是自己制作   是个技术难题   同时电感的绕制这一块也是个难点   涉及到磁芯选择  气隙的计算   分布电容的计算   比较头疼   找到一款合适的芯片并不是难题   自己多钻研钻研吧   呵呵

网友D:
应该是有的,跟TI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