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汽车电子方面的软件知识,怎么入手

楼主(2012-10-09):
我想学汽车电子方面的软件知识,怎么入手

网友A:
有具体工作的话,跟着任务走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任务,那怎么弄,学CAN总线通讯?单片机,ARM,操作系统?都可能用到啊,你还不累死了。

网友B:
LZ应该不是学生吧,跟着项目走就可以了

网友C:
汽车电子方面也很广的,如导航、车身控制、通讯协议、安全等等。。。建议楼主进相关企业根据具体项目分工,再有针对性的学习。否则最好是打好一般软、硬件基础知识。

网友D:
同意南哥的看法

网友E:
有电子研发的基础就行!然后找个汽车电子公司!
搞定两个项目后就通了!

楼主(2013-03-26):
现在我是做标定的,研究深的话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