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入门之我见

楼主(2012-10-09):
1.写在前面
很早就想写这么篇短文,和大家交流学习的些许经验和心得。但一直有各种干扰,致使一拖再拖,这阵子赶上米国佬过圣诞,咱也忙里偷闲,赶紧把这篇短文码掉。。嘿嘿。

2.为什么要写
群里时常有新人呈周期性的问诸如,“我该如何学HDL?”,“非阻塞和阻塞有啥区别?”之类的问题。在此,笔者扯两句自己的学习体会,对这些问题一并予以回答。

3.English required
英文资料不一定能培养出优秀的FPGA工程师,但拒绝英文资料的工程师至多是个合格的工程师。

如图所示,纵轴代表综合水平,横轴代表时间,理论决定了由经验带动的水平提升的上限。而如果能经常参考英文资料,上限可以适当提高,如图中的虚线。
在一开始便强调英文的重要性是因为学习FPGA第一手的资料是大量的官方资料,如tutorial,user guide,cock book,handbook,application note,white paper等。
读者不能指望永远参考翻译的二手资料吧,何况很多还都严重脱节行业发展现状。

楼主:
4.FPGA不是单片机
关于这点,很多人反复强调,但遗憾的是,把FPGA当单片机玩的人仍前赴后继。笔者琢磨着有可能是入门方法有误。
回想一下我们是咋学单片机的?买一本教材,了解一下IO口和控制字,然后开始画流程图,用C编程,做各种经典实验。
而当转到FPGA时,很自然的会借鉴“单片机模式”,买一本HDL的书,发现Verilog和C长还挺像,很轻松的啃完HDL,然后就开始“编程序”。待编完后,一点按钮,一口气从综合做到PAR(ISE和QuartusII都能一个按钮跑整个flow),然后仿真。仿真OK?皆大欢喜。不OK?改code。咋改?不清楚。
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把FPGA最大的硬件本色当成黑盒处理:黑盒的输入是code,输出是仿真。
当把黑盒漂白成白盒,大致知道这盒子里有些啥,干了些啥,那在笔者看来才算是入门了。漂白粉是啥同志们应该猜到了:FPGA的结构。
推荐阅读:
a) 采用Cyclone与Cyclone-II系列器件进行设计.pdf
b) altera: Cyclone II Device Handbook.volume1
c) xilinx: ug380~ug389(spartan6)

楼主:
5.HDL不是C,结构决定HDL
上面说到FPGA的结构是漂白粉,这节承接上文继续:
时序逻辑的敏感列表为啥只能有时钟和复位?如下: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而不能再加个使能: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or posedge CE)
也不能双沿触发: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
也不能沿触发 + 电平触发:
always@(posedge clk or gated_logic)
这一切究竟是为啥呢。。
无他,结构如此。下图是cycloneII的一个基本单元LE(logic element):

右下角那个寄存器看到了吧,单沿触发,异步复位,同步使能。所谓结构决定HDL也。
顺便再看一下寄存器的复位端有个小圆圈,表示低电平复位,所以我们这样写: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再截个spartan3E的:

看出点名堂了吧。xilinx的寄存器是高电平复位,所以如果你是xilinx用户,那就要这样写: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_n)
再来说一个经典的模型:FSM。为什么FSM推荐使用one-hot编码?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做一个实验,会发现one-hot的解码电路一般都是小于4输入,也就是能用一个4输入LUT搞定。假设FPGA中的LUT是100输入,那即使解码电路再复杂点也能hold住了不是。
推荐阅读:
a) 设计与验证:Verilog HDL。
b) Verilog HDL 程序设计与应用 王伟编
c) Clifford E. Cummings的论文,http://www.sunburst-design.com/papers/
d) 大唐电信FPGACPLD数字电路设计经验分享

楼主:
6.掌握主动权

由于综合器的算法限制,只有当我们的HDL满足一定的coding style,才能映射出我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前面说的对寄存器的建模对敏感列表的限制和要求。而有些复杂元件要求的coding style则更复杂,比如memory、乘法器。

这时更好的选择是直接调用软件提供的各种module,altera使用megawizard,xilinx使用core generator。这样不但直接告诉综合器我想要的是什么,把解释权掌握在设计人员自己手里,而且由于这些module一般都是经过优化(基于器件)后的网表,性能上会比自己写的更好,更灵活。

当然调用module也意味着在不同vendor之间转换将成为一个额外的问题。所以有些设计为了兼容各家的产品而故意不使用module。

到这里为止,经常是新人止步的地方,即所有的精力和视野都放在数字前端。要成为高手,后端的内容具有一票否决权。

7.综合(synthesis)与映射(mapping)

由于synplify廉颇老矣,外加两家vendor,altera有了自己的Qis,xilinx有了自己的XST,使得整个设计流程都已经高度集成化。集成化带来了方便,相对的也容易使刚入门的人犯晕。在此笔者不多做解释,直接上图比较,相信能说明问题。

***************************************************

module training(clk, rst_n, ce, ina, inb, outa);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ce;

input ina;

input inb;

output outa;

reg ina_reg1;

reg ina_reg2;

reg ina_reg3;

reg inb_reg1;

reg inb_reg2;

reg inb_reg3;

reg outa;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na_reg1 <= ina ;

   ina_reg2 <= ina_reg1 ;

   ina_reg3 <= ina_reg2 ;

   inb_reg1 <= inb ;

   inb_reg2 <= inb_reg1 ;

   inb_reg3 <= inb_reg2 ;

outa <= ina_reg3 & inb_reg3;

end

endmodule

***************************************************

在altera中综合后:

映射后:

而同样的code在xilinx中综合后:

映射后:

可以看出两家vendor综合的结果是一样的,这时还没对应到具体的FPGA底层上,只是RTL级的网表。

但映射后就明显不同了,altera使用的是多个常规的寄存器,而xilinx使用的是SRL16移位寄存器(当然不是说xilinx就更好,只是这个特列更利于xilinx特性的发挥而已);并且出现了buffer和LUT,说明映射后的网表已经对应到FPGA的底层结构上了,这时才真正具有FPGA特色。

从映射开始便进入了非新人(不一定是高手,但一定不是刚入门的)的专属领域,即数字后端。

推荐阅读:

a) 逻辑综合器的故事

楼主:
8.布局布线(place & route,PAR)
前几天有人问笔者:用chip planner看布局布线后的网表,为啥有些逻辑放得很近,有些放的远。
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没有标准解,因为PAR具有一定随机性(seed,effort level等都会影响,甚至HDL中的一个小小改动都会影响)。当然也有一些常见的原因,比如:

上图的寄存器就处于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的纠结状态。。
推荐阅读:
a) 2011.2.25_增量编译 by foreveryoung

9.时序
还有人还问了笔者一个问题,IO时序不太理想,怎么优化?笔者的回答是首先先做IO的register packing。而能这么做的基础是IOB中有一个寄存器专门负责处理这种情况的。还是那句话,如果了解FPGA的结构,这些问题将不再是问题。
说到时序,当然要说静态时序分析(static timing analysis,STA)。不是所有时序问题都需要做时序约束才能解决,但是不了解时序分析的基础知识,很多要求的coding style是无完美解释通的。
比如,都在说少用if-else,而要用case,为啥?答曰,因为逻辑层级少。那为啥逻辑层级少更好?
又比如,关于异步复位,大都处理成异步复位同步释放,那么为什么这种结构能有效解决亚问题的问题?
再比如,有些初学者不习惯使用PLL,而喜欢用寄存器计数分频或者门控信号作为时钟,即通常所说的ripple clock和gated clock。为什么在FPGA设计中不推荐这两类时钟?
如果有时序分析的基础,这些问题能得到很直观的理解和体会。
第八点和第九点只是告诉刚入门的新人,有这么个东西,等入门了以后表忘了有这么个领域需要攻克。
推荐阅读:
a) 通向FPGA之路---七天玩转Altera之时序篇V1.0
b) 时序优化实验部分  V1.0 by foreveryoung
9.广告
以下是我做的一些笔记。
a) 2011.2.25_增量编译 by foreveryoung
b) Netlist Viewer by foreveryoung
c) 通向FPGA之路---七天玩转Altera之基础篇V1.0
d) 通向FPGA之路---七天玩转Altera之时序篇V1.0
e) 通向FPGA之路---七天玩转Altera之验证篇V1.0
f) 状态机设计 by foreveryoung V2.0

后记:
上文提出了很多为什么,笔者没有直接给出答案,留给读者自己探索了。如果想就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交流,请加群:91968656。当然,除去因相关理论不足导致的问题,很多时候当有疑问时,首先因做的是自己尝试,然后通过观察RTL viewer或technology map viewer,仿真等手段验证。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好了,笔者原还想扯一下优化,但转念一想,已经扯了九点,九乃大数,便作罢。而且一次扯太多容易让人产生疲倦感。故本文到此为止。下次有机会再补充。

网友A:
最近正在学习,哈哈

网友B:
高手,初学者表示膜拜

网友C:
高手,初学者表示膜拜
引用 网友B:
你也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D:
这个写的太好了,膜拜。。。请问lz做这方面几年了达到这样一个高的层次。

网友E:
此贴应该能火,果断占位。

网友F:
此贴必火哦 很遗憾的是我完全没学过单片机 大学老师就教我们直接HDL
这贴太好了 赞

网友C:
此贴必火哦 很遗憾的是我完全没学过单片机 大学老师就教我们直接HDL
这贴太好了 赞
引用 网友F:

Jakfens说能活,就必火

网友G:
我是刚学的  我发觉这好有用阿

网友C:
我是刚学的  我发觉这好有用阿
引用 网友G:
谢谢夸奖。

网友H:
谢谢楼主   我一直把FPGA当单片机玩   主要是谢谢例程什么的  现在看来   差距还很大   继续努力   呵呵  谢谢楼主的资料  呵呵

网友F:
Jakfens说能活,就必火
引用 网友C:
........

网友C:
http://www.cnblogs.com/crazybingo/archive/2010/06/20/1761558.html

这货说的话楼主以为如何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每个人见解不同罢了。

网友F: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着见淫

网友I:
笔者真心用心了- -

网友C: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着见淫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很喜欢你这句话啊

网友J:
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H:
如果fpga本身的价格能够下降   我想使用fpga的人会多起来   关键是价钱能大幅度下降吗   呵呵

网友K:
学习学习才能让自己更进步,楼主我来支持一下了!

网友L(2012-11-08):
楼主辛苦了,码了这么多字。

软件工具、语言、FPGA硬件结构、数字系统的分析设计能力,这四项是评价FPGAer是否入门的标准,只有这几项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算是入了FPGA的门。

个人愚见。

网友M:
刚看了一下,这是转的吧,应该比较早了。2个月前计划学fpga时就参考了这个。以我初学者看来好像写的挺NB的,推荐没看过的看看

网友N:
初学FPGA   而且是开始就学的VHDL   现在都有点懵,都不知道怎么学了。。。。当单片机学   到最后老是会能看懂   写不来。。。。

网友O:
其实新人应该将精力集中在数字前端,连最基本建模都掌握不好,何来后端分析

网友P:
星星之火的分享非常好。 我已经在赛灵思官方的新浪微博分享给更多网友了!

网友C:
星星之火的分享非常好。 我已经在赛灵思官方的新浪微博分享给更多网友了!
引用 网友P:
恭喜星星之火红

网友Q:
回复 楼主:

楼主,加你的群了,吼吼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加你的群了,吼吼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不加我呢?

网友R:
想入门~还没入门~没开始研究~感觉头晕

网友S:
知识是需要积累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经验是从无数次失败中总结出来的。

网友T:
虚线是理论经验相结合?

网友U:
看了你的分析 受益匪浅

网友V(2013-01-18):
学习了,,领路人啊。。。。

网友H:
又见此帖    顶一个   fpga这一块在初学时就应该将观念摆好   顶一个   呵呵

网友W:
看了楼主**有感,单片机,嵌入式器件好像拼图式玩具,而FPGA器件我把它比作一个魔方玩具,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有更大的挑战性,和玩味。希望经常看到楼主类的**谢谢!!

网友X:
FPGA 探索路上。。

网友Y:
淫着见淫:lol

网友H:
顶起来   好帖   经验之谈   呵呵   顶一个

网友Z(2013-04-06):
FPGA是做数字电路的人玩的。就像原来是玩ASIC的人玩电路一样。FPGA的应用设计应该是从顶向下设计。

网友AA:
先顶一下,慢慢看。感谢分享!

网友AB:
这个顶一下:D

网友AC(2013-06-22):
没入门哈,没板子,表示看看热闹

网友C:
引用 网友AD:
讲的好

欢迎常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C:
没入门哈,没板子,表示看看热闹

买一块开发板啊

网友AC:
有好心人送了一块了,不过还没有资料,无从下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C:
有好心人送了一块了,不过还没有资料,无从下手啊

找本教程看看即可啊

网友AC:
听说猴哥有这方面的相送啊,送我本入门级的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C:
听说猴哥有这方面的相送啊,送我本入门级的哈

是官方板么??

网友AE:
FPGA,这个可编程逻辑阵列,还真没学过。惭愧啊

网友AF:
没接触过看啦闪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F:
没接触过看啦闪人

头像喜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E:
FPGA,这个可编程逻辑阵列,还真没学过。惭愧啊

以后学习一下啊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头像喜欢啊

:lol:lol

网友AG:
听听大家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F:

:)

网友AH:
还没有学,先占位。

网友AI: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J:
mark

网友C:
引用 网友AI: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

头像太冷了

网友AK:
请问楼主,“cock book”是啥意思?是本啥书?
谢谢!

网友AL:
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L:
说的很好,学习了

欢迎常来啊

网友AM:
引用 网友C:
欢迎常来啊

我来啦,猴哥

网友C(2013-07-22):
引用 网友AM:
我来啦,猴哥

欢迎啊

网友AN:
学习FPGA一段时间了,一直是自学,学着学着就没方向了,看了你的**,我知道了自己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谢谢分享……

网友AO:
很好很强大!顶!

网友AP:
准备入门中,学习了,谢谢

网友AQ(2013-09-11):
好帖   高手写的   确实不一样

网友AR(2014-02-20):
看了一半了,努力学习中

网友AS:
正在学习当中,颇受启发

网友(2014-05-20):
牛A级别的人物啊,拜读了~!

网友AT:
颇受启发,一直感觉FPGA就是数字电路,正从这方面入门,

网友AU:
膜拜膜拜!

网友AV(2014-07-01):
新手来学习啦!

网友AW:
将得很好,我是初学者额

网友(2014-09-06):
牛人的**就是好啊。不像很多书和视频都是扯皮,抄来的东西

网友AX:
初学,看了有启发。

网友AY(2014-12-04):
几乎零基础单片机,刚开始自学CPLD

网友AZ(2015-04-12):
很好的引路灯塔

网友BA(2015-05-15):
来晚了,但是还是要留下我的脚印

网友BB:
MARK,有很大启发,谢谢楼主

网友BC:
看了总结,可是给出的参考**去哪儿了。

网友BD(2016-07-23):
引用 楼主:
4.FPGA不是单片机
关于这点,很多人反复强调,但遗憾的是,把FPGA当单片机玩的人仍前赴后继。笔者琢磨着有 ...

最近正在学,过来看看哦

网友BE:
楼主好文,介绍得这么详细,赞

网友BF(2016-09-13):
引用 楼主:
8.布局布线(place & route,PAR)
前几天有人问笔者:用chip planner看布局布线后的网表,为啥有些逻辑放 ...

刚开始学,感谢楼主!

网友BG:
感觉好厉害啊!!!

网友BH(2017-02-11):
小白路过!顶一下~!~

网友BH:
我可以路过一下看看!太深奥了!

网友BI(2017-06-06):
引用 楼主:
5.HDL不是C,结构决定HDL
上面说到FPGA的结构是漂白粉,这节承接上文继续:
时序逻辑的敏感列表为啥只能有 ...

网友BJ(2017-11-02):
引用 楼主:
4.FPGA不是单片机
关于这点,很多人反复强调,但遗憾的是,把FPGA当单片机玩的人仍前赴后继。笔者琢磨着有 ...

你不错

网友BK(2019-04-09):
为什么看不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