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电源与地怎么布置效果最好

楼主(2012-10-0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具体的到你话PCb板的时候就知道了,多花就好了,关键在于布局,电源线不能太长就ok啦

网友B:
建议电源地与信号地分开   主要是从后期稳定性   信号抗干扰问题 考虑    自己多多看看别人的一些建议    呵呵   21C论坛上关于这一块很多的**   呵呵

网友C:
不管怎样布线,有一点事很重要的,电源线跟地线不要平行布线的,电源线尽量短,地线可最后采取覆铜处理是比较好的

网友D:
ls,为什么电源线跟地线不能平行啊,如果上下层,我觉得最好上下对应,这样包围的面积最小啊,电源线最好是星形布线,地线如果有地电层最好

网友E:
电源与地线包围的环路尽量小就行了。

网友F:
电源线与地线平行的话,就相当于加了一个电容器,而且电容值还不是稳定的

网友G:
方法很多啊,看你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