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消防报警系统有国家标准没有?

楼主(2012-10-09):
看来很多建筑电气的图纸,消防报警系统都是画一个干线图,另外画一些探测器,对于系统到底怎么工作怎么通信从来没有说明,一句话,厂家搞定
我查了查,似乎没有见国家有类似的国标规定通信协议?
难道不同厂家的产品不能兼容?
有知道的说说看
是不是大部分用485通信的?用的主从式结构

网友A:
在中国,采用厂家私有协议是很正常的,只要整机指标达到国家要求就行。就算是有国标,如果不检,也可以不遵从。厂家之间的不兼容事例太多了。因此,最好的式是用示波器上线上抓信号。
一般现在都用485通讯。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些网站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p?softid=55166  GB 4717-1993 火灾报警控制器通用技术条件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p?softid=84054  GB 22134-200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兼容性要求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p?softid=159662  GB/Z 24978-2010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性能评价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p?softid=119154  GB 12978-1991 火灾报警设备检验规则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p?softid=196438  GB 50116-199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p?softid=55166  GB 16282-1996 119火灾报警系统通用技术条件.rar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p?softid=144256  智能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与实施

多注意他们的引用文件,看看有没有相关标准。同时,你也可以在http://www.bzfxw.com/上以“火灾 系统”搜索一下其它国标。

网友A:
公司不让上传文件,你自己去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