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最小系统调试记录

楼主(2012-10-09):
1、电源功率问题,FPGA消耗的功率和其他中规模集成电路及单片机不一样,

它消耗的功率和代码有关系,因为FPGA最终综合的电路,只有综合器知道,不同的软件综合器,

综合的结果是不一样的。FPGA本质是很多MOS电路,所以,代码复杂,综合的结果复杂,消耗的FPGA资源就多,

自然而然消耗的功率就大。因为硬件设计时,要有功率余量。

2、FPGA分配引脚时,如果不用的引脚,最好设置输入,那为什么设置输入就FPGA就会安全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作为输出,输出低电平,那消耗功率,如果万一输出短路,那么FPGA有可能烧毁。

如果作为输入,无论是“0”还是“1”,即使出现引脚短路,也不会影响FPGA,因为是作为输入信号是。

3、FPGA出现烧毁现象,不和其他芯片一样,如果单片机烧毁,那这个单片机就彻底完蛋了,不可以再用了,但是如果FPGA

烧毁了,还是可以用的,由于FPGA有内核电源和引脚电源,是相互独立的,只要你的内核没有坏掉,那么FPGA那么多管脚,

即使烧毁一部分,其他部分还是可以用的,因为FPGA管脚分了很多区域,每个区域又是独立的。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所有的

Pin都坏掉的,也不会所有的Pin都用上了,除非你的设计有严重的BUG。如果在布局的时候,你的电源不是覆铜,或根据引脚区域

覆铜,那么可以割线。还有就是不用坏掉的脚,FPGA照常可以工作,但有一点要注意,坏掉的Pin如果继续使用,那么FPGA会发热,

你可以测量一下的你坏PIN已经和地短路了,这样电流大,自然而然就会发热。

4、其实FPGA编程和单片机编程的最大区别就是FPGA是并行的。其实就是软PCB。所以,你想像单片机一样顺序执行都很难。呵呵。

5、FPGA编程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数字电路的本质要了解。比如D触发器,状态机。
6、FPGA有几种下载调试口,我们一般情况下用USB-BLASTER下载器,该下载器支持AS,JTAG模式,其它模式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JTAG标准我看了也忘记了,所以不多说了,只要大家下载过一次就知道了,AS模式,是将编译后的代码下载到EPCS中,EPCS可以根据系统要求,代码复杂程度来选择容量,他们的封装基本是一样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如果小了就换个大的,如果太大了,考虑成本就换个小点的容量。
上电后,代码是从EPCS中下载到FPGA里的,然后执行。
JTAG支持在线逻辑分析仪(其实就是采集你I/O口的信号),关于内部设置,下次专门谈谈。
7、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复位了。有很多复位电路,如果是第一次设计FPGA板,最好将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都有。这样调试的时候问题容易查找。
8、如果单片机+FPGA,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讯,可以通过FIFO实现大量数据通讯,一般现在图像处理都利用FIFO实现乒乓操作...
9、在调试代码的时候,最头痛的是,代码逻辑和时序没有问题,可就是执行错误,很诡异!这个和综合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