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与门可以么

楼主(2012-10-09):
(无正文)

楼主:
仔细思考了下,OUT输出电压有要求的话,对AB高低电平有要求。
A B的高电平 - 0.7V  =  OUT输出电压

网友A:
用二极管就能形成与逻辑,不必用三极管。

网友B:
肯定不行.

网友C:
二极管就能形成与逻辑。2楼说的对呀,确实这样。

网友D:
二极管做的才好。

网友E:
这个比二极管好的就是对后级的驱动能力高些,如果只是逻辑判断二极管就行

像你说的1.6V-0.7就没多少电压了,不知道能不能判断出来?

网友F: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换成光耦呗!保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