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DC-DC芯片

楼主(2012-10-09):
求个DC-DC芯片,用来向无线模块供电,以前用的是LM1117,现在待机功耗要降低。所以想换个高效的DC-DC芯片。求大侠指点
正常工作输入电压为5V,输出电压为3.3V,最大工作电流不超过1A,待机工作时有50mA左右电流。

网友A:
mp2359.  aoz1016

网友B:
学海无涯

网友C:
无线模块启动的峰值电流应该不止1A,选个1.5A以上负载能力的DC-DC吧,这个太多品牌有做,这两年好像矽力杰拼的蛮火的,价格非常低,性能也还行,还有MPS、立琦、SGMC等等都有性价比不错的型号。

网友D:
mc34063超级便宜

网友:
感觉lz要的是ldo,TLV1117LV33  和传统的LM1117性能差距巨大。
静态Low IQ: 100 μA (max)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125°C
Low Dropout: 455 mV at 1 A for VOUT = 3.3 V

网友E:
到MPS的网站去看看了好多的

网友F:
TPS60500,去德州仪器和国半的网站上自助设计可以找到很多

网友C:
客观点说,这些周边小芯片,这几年国内不少品牌做的性能已经相当不错了,没必要选价格昂贵且交货期长的欧美日品牌,除非是性能参数真的要需要求很高而没得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