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12-10-09):
i2c中读传感器的数据,高位总是0x01,低位总是0xff,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首先确定I2C读写操作是OK的。
比如去读ID等信息,验证这里正确与否。

其次,高位和低位的数据0x01和0XFF对比手册是否合理数据?

网友B:
0x1ff像是10位AD的满量程,传感器坏了?

网友C:
不懂,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D:
能说的详细点吗,没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