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问题

楼主(2012-10-09):
有个机器,装在工地上,然后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机器里面有个继电器,220V的,然后电机一启动,单片机就重启。现在导师是这么分析的,就是电机一启动,电压下降,继电器的吸合能力下降,脱离不接触,导致重启。
但是我有个问题,我把主频率降下来(2分频),重启现象大大减少,所以我分析不是继电器的问题。但是导师说,频率下降后,单片机重启的判断条件不一样。我就在想,哪里不一样?
单片机的硬件复位怎么和主频有关? POR和主频有关吗?

网友A:
最好的办法现场拿示波器看复位引脚波形。

网友B:
是掉电复位还是跑飞复位应该很好测吧,直接测电压就知道了啊。

网友C:
单片机的硬件复位怎么和主频有关? POR和主频有关吗?

电机启动很容易产生干扰信号,这个时候,电压不一定是掉得很厉害。

其实有时候,就是在继电器闭合的瞬间都能产生足够让单片机复位的干扰信号

在驱动电机办法上,最好用光耦做好隔离。

网友D:
用示波器测试下,找出原因再说

网友E:
这个不好说啊

网友F:
这个涉及到工控方面的,先借鉴下楼上各位的意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