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头文件怎么还要加分号呢?

楼主(2012-10-10):
我昨天用KEIL编写一个程序,发现自定义的 #include “XXX.h";   后面一定要加";",否则就不能通过编译。C语言好像是不用加这个分号的吧,这个是怎么回事,编译器有问题么?

网友A:
不加;编译的错误信息是什么?

网友B:
之前的一句没有加;号

网友C:
在xxx.h的最后一句,少了一个分号。
你在#include后面加分号,这个分号就是补上了xxx.h缺少的分号。

楼主:
奇怪了,刚刚我在公司电脑上试了一下又不能加分号了。下午我把我电脑上的代码靠过来看看

网友D:
软件出问题,再加上去还是有。

网友E:
加了才有问题

网友F:
不可能加分号

网友G:
把前后的代码浏览一下

楼主:
刚才把所有代码都查了一下。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我自定义的头文件 后面掉了一个“;”号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答对了(在4楼),你怎么反而把分给了没答对的?晕。:curse:

网友H:
学习了,但是这样的问题应该利用编码规范避免,还好问题定位起来,不是特别难

网友G:
14楼悲催了  把我的分给你好了~
或者下回我散分  你记得抢沙发

楼主:
to:#14楼,不好意思哈。:),我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在3楼就答对了吧?怎么一分都没有?: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