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上拉电流是什么意思

楼主:
在用max705复位芯片时,看到datasheet上关于/MR引脚的说明:This active-low input has an internal 250μA pull-up current. 内部有上拉电流是什么意思呢?和内部上拉电阻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2012-10-10):
手动复位引脚,可以接按键 也可以接其他IO给的信号
你就看做是个内部上拉电阻即可,
电流是:vcc通过MR脚到地的电流。

网友B:
IC里面基本都是用MOSFET做负载的,一般是恒流特性。在IC里做一个电阻比做一个电流源难得多。

网友C:
介于两个二极管之间会有拉电流和推电流啊,上拉是流出电流?

网友D:
在IC里做一个电阻比做一个电流源难得多,所以一般都是做成多大的恒流源。

网友E:
如果能看到内部的MOSFET结构图,我想大伙应该能看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