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软件复位失败

楼主(2012-10-10):
我的同一批STM32F103VET6的板子,在上电工作后,会执行一次软件复位,但有的板子能正常复位成功,有的板子却复位失败,再也跑不起来。
这通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希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A:
软件复位 是什么概念?
另外,可以试试硬件复位。

楼主:
Cortex-M3 处理器含 3 个复位输入。如表 6-3 所示。
表 6-3  复位输入
复位输入  描述
PORESETn  复位整个处理器系统,JTAG-DP除外
SYSRESETn  复位整个处理器系统,NVIC 中的调试逻辑、FPB、DWT、ITM以及AHB-AP除外
nTRST  复位JTAG-DP
注:
nTRST 复位 JTAG-DP。如果设备不含 JTAG-DP,那么必须断开(tied off)该复位端。

6.3   Cortex-M3 复位方式
通过处理器设计中出现的复位信号,用户可以单独对设计中的不同元件进行复位。表
6-4 列出了这些复位信号和他们的组合形式,以及可能的应用。
表 6-4  复位方式
复位方式  SYSRESETn  nTRST  PORESETn  应用
上电复位  x 0 0  接通电源后复位,复位整个系统。冷复位
系统复位  0 x 1  复位处理器内核和系统元件,调试元件除外
JTAG-DP复位  1 0 1  复位JTAG-DP 逻辑
注:
PORESETn复位 SYSRESETn逻辑的超集(superset) 。

我是用的软复位
指令:*((u32 *)0xE000ED0C)=0x05fa0004;

现在就是执行上述指令时,MCU就挂了。除非再次上电复位才能成功。

楼主:
同一批次的板子,有些没有出现这问题,有十几块都有这种问题,就怕货做出来,发给客户,问题显露了,那就麻烦了。

网友B:
指令:*((u32 *)0xE000ED0C)=0x05fa0004;
必须在内核态下执行。在用户态下,进入HardFault。
当然,你在HardFault的处理函数中,再加入上述的指令,保证能复位。
因为HardFault就是在内核态下执行的。

楼主:
指令:*((u32 *)0xE000ED0C)=0x05fa0004;
必须在内核态下执行。在用户态下,进入HardFault。
当然,你在HardFault的处理函数中,再加入上述的指令,保证能复位。
因为HardFault就是在内核态下执行的。 ...
引用 网友B:

大哥,用了这招还是没用。

楼主:
126393http://www.eeboard.com/bbs/thread-2289-1-1.html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这个资料我看过了。
我现在是想分析怎么会引起这种现象呢?

网友D:
这个问题会有别的硬件上不稳定因素吧

网友B:
在RTX的改造中,我是这么重启系统的。
1、重启系统的函数:
void rt_Reset(void)                                                                        // NVIC系统重启
{
          SCB->AIRCR  = (NVIC_AIRCR_VECTKEY | (SCB->AIRCR & (0x700)) | (1<<NVIC_SYSRESETREQ)); // Keep priority group unchanged */
          __DSB();                                                     // 确保内存访问完成
          while(1);                                                    // 等待,直至重启
}

2、做为系统的SVC服务:
#define __SVC_0                 __svc_indirect(0)                        // 系统SVC中断服务0
#define                Sys_Reset()                        _os_rt_reset((s32)rt_Reset)
void                _os_rt_reset(s32 p)                        __SVC_0;

3、在HardFault中的处理如下: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IMPORT  rt_Reset
                                LDR     R0, =rt_Reset
                                BX                R0
                B       .
                ENDP

说明:
    1、正常情况下,在线程中需要重启系统,直接调用Sys_Reset();
    2、当出现异常情况,进入HardFault时,由HardFault重启系统。

网友E:
开看门狗,然后进入死循环即可

网友F:
关注,帮顶
13L的方法应该可以实现,但是觉得有点“歪门邪道”的感觉,呵呵,或者说比较灵活变通。
12L说的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吧,不是特别懂。

网友G:
会不会是周边的电路,比如供电部分出问题了,断电重来后,某些电容暂时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H:
检查BOOT0,BOOT1连接电路是否为低电平及上电复位后RST脚是否高电平。

楼主:
芯片一直在供电,只是用了软复位,就失败了.再也不能工作.看门狗也没用了.

楼主:
检查BOOT0,BOOT1连接电路是否为低电平及上电复位后RST脚是否高电平。
引用 网友H:

用示波器测量时,软复位时有电平变换。但是还是芯片复位不起来。

楼主:
会不会是周边的电路,比如供电部分出问题了,断电重来后,某些电容暂时可以正常工作
引用 网友G:

一直在供电,纹波10mV以内,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I(2013-10-11):
我们公司用STM32也出现这种有的能复有的不能位。

网友I:
我现在考虑换芯片了

网友J(2015-06-09):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J:
顺便说一下,用的IAR 7.2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在RTX的改造中,我是这么重启系统的。
1、重启系统的函数:
void rt_Reset(void)                                                                        // NVIC系统重启

吴大师  0号svc不是rtx内核专用的,我都是用其他svc号的,这是rtx的推荐做法
不过看上去这样做反而更简洁啊

网友J:
什么意思呀?

网友L:
楼主为什么不试试,把复位引脚接GPIO,复位拉低引脚。

网友J:
楼上的主意不错,但要改动硬件,不是首选

网友M(2015-07-18):
引用 网友C:
http://www.eeboard.com/bbs/thread-2289-1-1.html

能把这些资料发给我吗

网友N: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没有好的思路,请指教

网友O(2022-12-14):
引用 楼主:
同一批次的板子,有些没有出现这问题,有十几块都有这种问题,就怕货做出来,发给客户,问题显露了,那就麻 ...

您好,楼主。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请问一下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P:
检查BOOT0,BOOT1连接电路是否为低电平及上电复位后RST脚是否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