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可靠性和高抗干扰的载波专线通信方案

楼主(2012-10-10):
在传统双绞线或其他专线通信中采用载波通信方式,相比RS-485的通信方式有非常突出的优点:
传输距离长,组网便捷,采用CSMA/CA多点接入方式,节点数量无限制,无阻抗匹配问题,抗低频干扰及共模干扰,磁环耦合,防雷效果好,可以实现物理隔离保证绝对安全(无需额外提供一路隔离电源!也无需增加额外的光耦隔离!)。而且由于是载波专线通信,可以彻底解决传统的载波通信中存在的线路噪声干扰问题。
针对这样的应用需求,中颖推出了SH99F01载波芯片,采用该芯片开发的载波模块有以下特点:
n
模块体积小,外围器件少,BOM成本低。可以使用5V供电(如有条件也可用12V),而且无需RS-485方式中的隔离电源和光耦器件;SH99F01同时具有MCU功能,可以整合原有控制和监测功能,进一步减小体积、降低成本。
n
传输线路为特性阻抗120欧的普通双绞线,或其他类型的非屏蔽线。
n
用于直流DC线路时,需注意线路上是否有并联大电容,或者在电容与传输线路间串联电感以抵消电容对载波的衰减作用(载波为高频信号,并联电容相当于负载短路,串联电感相当于高阻抗)。
n
该方案在构造简易低成本M2M节点时具有明显优势。

若有需求,可直接联系中颖:0755-25181447

网友A:
赞一个,方案不错哈

网友B(2012-11-24):
不好买啊

楼主:
楼上的意思没整明白,呵呵。

网友C:
资料给的有点少啊,呵呵

网友D:
楼上要求不低啊

网友E:
多多益善啊

网友F:
做成微小模块好一些,最好能集成像RS485,RS232的标准接口芯片一样。哈哈。

楼主:
要资料或有兴趣了解更多,可直接致电中颖深圳 (0755-25181447-323)

网友F:
应该的。有没有小模块生产高度好的?直接用?不旬MAX232,像厚膜电路,也是可以 接受的。

网友G(2013-01-05):
都没看到中颖推广。

网友H(2013-03-19):
再加大使用资料。

网友I:
从通信原理上讲,485信号是基于非载波调制的基带传输方式,这类传输方式比较依赖于信号的保真性,无论是幅度保真还是相位保真。所以对传输介质和网络结构有严格要求。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模块做小,做便宜,做标准化,同时确实这是个新领域,接受会有个过程。

网友J(2013-05-06):
好方案,楼主发个例程学习一下.

网友(2013-08-21):
马上就用到,电力载波

网友K:
看起来确实很不错,芯片大概是什么价位呀? 或许在很多场合可以考虑替代下485呢

网友I:
已经有不少低速控制的替换案例,低压直流,双绞线的都有,距离轻松直达2km。
唯一不足是速度在10kbps以下,典型的5kbps。

可以省一路隔离电源 (载波无需电源隔离)。
该芯片是作为高性能mcu来推广, 所以对比的还是485 transceiver+mcu的方案。 再考虑到电源简化,“傻瓜式”布线的情况下,
优势还是明显的。

网友I(2013-09-24):
引用 网友L:
To 20#, “已经有不少低速控制的替换案例,低压直流,双绞线的都有,距离轻松直达2km。”---- 请教一下:  ...

是用这颗IC实现的,你可以看作是一颗带mcu的低速transceiver,对一些控制类总线网络有一定优势,
比如有4个通道ADC,多达10个以上I/O,就是没有PWM,但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timer模拟。 transceiver部分如果用专线的话可靠性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