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f通信

楼主(2012-10-10):
dsp与fpga之间的通信问题,纠结了很长时间。现在我是把fpga当做一个sram来看,dsp与sram通信。我用的dsp芯片是davinci系列的dm365.现在的问题是我用dsp的emif接口与fpga相连,不知道怎么写dm365这边的emif驱动,有哪位做过的给点指导,谢谢了。

网友A:
符合接口时序就行,这个应该没有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