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问题?

楼主(2012-10-10):
外部过来正负10V信号,首先问一下有没有直接采样正负10V的AD芯片,假如我要把正负10V变为正负2.5V,怎么分压,用两个精密电阻就行了吗?还有DA也碰到了上面的问题,也是电压不匹配的问题,怎么放大,有没有参考电路看看呀!

网友A:
没有直接采正负10的,AD通常会有采样参考电压,通常会低于5V,通常是2.5V、3.3V或5V等。所以需要将正负10V转成在这个范围内。

楼主:
2# 阿南 我问了一下别人说有,然后说用分压的话会损失采样精度,我得找几款这样的芯片!

楼主:
结贴了,找到芯片了

网友B:
我最近也想弄个AD模块,而且要FPGA做驱动处理,显示振幅和相位

网友A:
楼主找到了,是什么芯片?我们也学习一下。

楼主:
6# 阿南 (AD采样芯片):AD7606
(DA输出):AD5362

听别人说有用ADS8513的,我也不大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