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加了驱动芯片245后波形有毛刺

楼主(2012-10-10):
用ep2c8q208c8这款fpga生成波形,用逻辑分析仪检测输出波形正常,考虑到驱动能力不够,加了个驱动芯片245后,再用逻辑分析仪检测波形,有毛刺。FPGA管脚输出为3.3V,驱动芯片为5V,加了100电阻也没改善,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高手赐教!!!还有再咨询一下,FPGA的驱动能力有多大???谢谢!QQ:505521012

网友A:
这个芯片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B:
FPGA驱动电流可调,在IO的约束中设置,
xilinx的为2ma, 4ma, 8ma, 12ma, 24ma 可选
altera的不清楚,查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电流小了,最少要求100mA

楼主:
是加了驱动芯片的问题,但是感觉应该是电路的问题,跟驱动芯片没关系吧? 4# mr.king

网友C:
245是双向的,你的方向控制有竞争现象吗?如果是单向的,应该是FPGA没有毛刺,驱动输出就没有毛刺,最多是振铃。

网友D:
输出电流好像是24mA
频率高了吧